求教关于参数设置

楼主(2005-09-10):
各位老大.减速时间设置太短.为何会过电压呢.能不能讲得详细点

网友A:
减速时间太短的话,电机由于惯性会产生感应电动势,(电机停不下)并回馈到变频器,变频器检测到过高的电压回报过电压故障(如果有制动电阻,产生的电压回通过电阻释放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