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我们公司用的天水出CJ--12接触器总是噪音大.比如二百五十安.四百安等.有时就像过飞机一样.有时怎么调整都不行.我听说给它加上电容器.让它交流启动,直流运行就会降低噪音.不知哪位前辈有这方面的经验.谈谈吧

网友A:
把里面打扫一下,可能有灰尘、油污等导致吸合不好,顺便看看短路环有没有断裂。国产接触器久了很容易这样。嫌麻烦就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里面打扫一下,可能有灰尘、油污等导致吸合不好,顺便看看短路环有没有断裂。国产接触器久了很容易这样。嫌麻烦就换掉。
用沙子将铁心清理一下,就一切正常。

网友C:
清理铁心。
       北极星    ∠?****_)ー    学无止境!

网友D:
除了检查 一下铁心的表面是否有灰尘,油污,铁锈,短路环是否断裂外,还要检查一下衔铁的传动机构是否灵活,是否存在卡滞现象。

网友E:
使用节电器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