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0):
我管的一条10kv线路长期线损据高不下,共有变压器18台,供电量每月都在15万度左右,线损在7-----8.5%之间徘徊。现在我是每月挨罚,怀疑有盗电器,但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请各路高人指点,另外,如有盗电器如何能发现?
如解决问题定谢!ghb661117001@126.com

网友A:
1.各计量表要加铅封,定时校验
2.加装高配高量,观察各路损耗,确定盗电用户.
3.现场量电压变不能让人做手脚(拔表计熔丝等)

楼主:
表及互感器都轮换过了,一次是在03年11月,这次是在上月。倍率也没错的。

铅封没人动过,那会太明显了。

网友A:
能否在供电计量(输入)和用户计量(分路)处各装一套表计,比较各路损耗,看问题在哪一路!

网友B:
没想到管电的也有头疼的时候啊!我知道的一点情况是一般大点的偷电用户多有内应或做指导或通知检查时间等,还有就是表的问题,我有个朋友的ic卡电表用两年了,没有一次充值,早几天空开跳了,还以为是被电业局发现而断了电,紧张的不行。

网友C:
装无功表了吗?

网友D:
线损一般多少是合理范围?

网友E:
低压总柜安装对比表
每次抄总表和对比表
两者相差过大就可能有问题
18台变压器没有才用15万度?太少了。是在农村?高压距离过长。
变压器铜铁损怎么样?

网友F:
是用的什么变压器啊?有没有高压电容补偿器啊?下面有没有带高压电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用的什么变压器啊?有没有高压电容补偿器啊?下面有没有带高压电机啊?

有功电度损耗和装高压补偿电容及带高压电机有何联系?

网友G(2008-06-15):
我管辖的一条10KV线路 每月供电量在200W以上 可是线损在15% 大用户变压器容量:6015KVA 公用变压器容量:610KVA   专用变压器容量:1000KVA   干线线径120MM线长12公里 支线线径70MM线长:11.04公里 分支线线径35MM线长:18.62公里  每月线损居高不下最好完成11.02%  最坏的完成:19.62%   末端电压:320V  末端有负荷:4100KVA  希望领导  给我分析一下我的线损是怎么回事  我快被晕死了  我的任务是:9%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