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1):
原先程序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在一次传送画面后,GP2301L键盘输入显示无法自动跳出键盘。此部分界面及器件设置也校对过,没有差异,但是为何无法自动跳出键盘了呢?不解!

网友A:
您用的是什么版本的软件?

楼主:
V7.03.先前同样设备同样软件可以使用此功能。

网友B(2005-11-11):
以前遇到过,我们遇到时在软件升级时出现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出现的

网友C:
你是不是用了全局窗吗?

网友D:
强制系统传输一次,这种情况现场搞的话容易搞,在这说不清楚。

网友B:
有时强制系统传输也不一定有效,建议可以在新的软件里重新制作一次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