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05-09-11):
可不可以用步进电机产生这样的运动啊,怎么样算出输入信号呢?

网友A:
你的x,y坐标系都是描述的什么变量?

网友B:
去我们网页看看吧。
http://www.bjxsdh.com

楼主:
x是时间以秒为单位,y是弧度,单位数量级可能不太准确

网友B:
还是不准确啊,是4秒钟匀速上升到250转吗?

楼主:
不是匀速上升,那幅图是每个时刻对应的在到这个时刻的时间内电机转动的角度,不是时间速度图

网友B:
不好意思,我回贴比较慢了点。
可以的,关键在于你的控制系统。这需要根据步进电机的细分数,电机步距角计算。
步进电机的特性:
步距角由控制系统的脉冲个数决定,例如: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1.8度,采用2细分的驱动器,1.8度/2=0.9度,那么发送一个脉冲信号步进电机运行0.9度。
步进电机的转速由控制系统的频率决定,比如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1.8度,采用2细分的驱动器,1.8度/2=0.9度,那么控制系统发送2k的频率,那么电机就已300/分的转速运行。

网友C:
步进电机工作时电流很大的啊

网友D:
我想你所说的是两轴同步能不能达到这样的曲线,如果是这个意思,那没问题。

网友E(2007-03-21):
一般做袋的机器是不是都用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两相步进电机
都可以用了的还是就要用五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