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1):
三菱PLC组态软件,那位推荐个下载地址,我下了一个MCGS通用版,但是无法安装,提示"没有找到PCcomm.dll"?? ,这是怎么回事,那位知道,谢谢!

网友A:
MCSG应该也可以的啊,或许是你使用的版本有问题,又或者你电脑的系统问题:)
呵呵,推荐一个组态王,自己搜索一下亚控科技的网站吧,能够下载试用版的,而且他网站上就有与三菱PLC通讯的驱动程序,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