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1):
请问绝缘子有那几种?何为零值绝缘子?110kV220kV500kV对绝缘子的数量要求分别是多少只?

网友A:
每个绝缘子绝缘电压为1万伏

网友B:
你如看到架空线无法吃准它的电压,看绝缘子长度吧!通常1KV/厘米.就是10KV10厘米,35KV35厘米,110KV1点1米照此类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如看到架空线无法吃准它的电压,看绝缘子长度吧!通常1KV/厘米.就是10KV10厘米,35KV35厘米,110KV1点1米照此类推吧!
学了一手。

网友D:
零值绝缘子又叫零值瓷瓶,是指绝缘失效的绝缘子

网友E:
10kv的是2个
35kv的是4个
110kv的是9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