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刀烧了

楼主(2005-09-11):
请教变电站的朋友,一般地刀烧掉有什么原因?
做GIS电气闭锁试验时,两个地刀电机烧掉了(同时),冒烟,空气中有股浓浓的焦味
目前还没查明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A:
GIS是什么?地刀的术语叫什么?在下孤陋寡闻,请教!

网友B:
顶,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C:
地刀烧了还是地刀电机烧了?地刀烧了可不是小事情,会引起崩溃的!电机烧了应该是限位开关或者连锁机械的问题,一般机械连锁出现的故障可能性比较大?是不是值班误操作了?

楼主:
楼上前辈,谢谢你的指点
我指的是地刀电机,简写地刀嘛,呵呵
不用钻这字眼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IS是什么?地刀的术语叫什么?在下孤陋寡闻,请教!
同问,虾摸是地刀?

网友E:
地刀应叫接地刀闸,连锁调试时烧了,估计连锁机构是不是有卡死的地方。

网友A:
再问GIS是什么?想不到接地闸刀的术语可省略!机械缺油卡死电机烧了,小事!地刀烧了,不见闫王就进班房!

网友F:
还是你们先进 我们变电所地刀是手动的!我很同意三楼的说法,我们经常出现电闸门打开关闭 ,经常出现接触器触点熔化完全吸合。就是因为限位开关出现问题,造成电机堵转,超过接触器负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GIS是什么?想不到接地闸刀的术语可省略!机械缺油卡死电机烧了,小事!地刀烧了,不见闫王就进班房!
GIS,全称SF6封闭组合电器。它将变电站中除变压器外的所有电气设备及母线密封于充有SF6气体作为绝缘介质、以环氧树脂绝缘体作支撑和隔板的接地的金属外壳内。与常规变电站相比,它有运行安全、节省空间、抗干扰性强、安装方便、安装工期短、维护工作量少、检修周期长等特点。

网友A:
哦,是六氟化硫封闭组合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