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1):
三菱Q系列编程语言主要有以下几种,梯形图(LAD)、指令表(LI)、顺序功能图(SFC)、结构化编程语言(ST)、功能块(FB),这五种编程语言都是符合IEC61131-3标准的编程语言,而且都可以在GX Developer里面实现。

一、SFC(顺序功能图)

SFC(Sequential Function Chart)是“顺序功能图”的缩写,是一种编程语言。将整个控制流程分割为一系列的控制步,用以清晰地表示程序执行顺序和控制条件。

(一)梯形图编程的难点:

1、一是梯形图编程中需要考虑复杂的电路互锁信号,这样就往往是程序设计者由于考虑不周到而忘掉复位的信号,增加了编程人员的负担。

2、梯形图没有固定的编程规则,不同的设计者按照各自不同的编程习惯、思路、方法来设计出相同功能的程序,以至于其他人要理解起来比较困难。

3、梯形图主要以触点和线圈的组合来表示,且其程序没有与设备运行顺序相一致的表达,如果由于某些故障导致设备停止,则必须要检查整个程序来找出程序中的错误。

(二)SFC编程的优点:

   1、在程序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不同的人员都比较容易理解其他人编写的程序,因为程序按照设备的动作顺序进行编写。

2、在设备故障时能够很容易的查找出故障所处在的工序,从而不用检查整个冗长的梯形图程序。

3、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更容易设计和维护系统。

(三)SFC的结构

SFC图由描述一系列机器工序的各个工序运行的“步“组成,并且包括描述从一个工艺到其他工艺的“转换条件”。

SFC程序的运行从初始步开始,每次转换条件成立时执行下一步并且在遇到END步结束一系列的运行。

SFC各个步的转换条件都是用梯形图描述。具体的SFC结构如下图:

(四)、SFC的转移分类

   串行转移:当转换条件成立时执行下一步;

   选择转移:只执行其条件在并联排列的多个转换条件中第一个成立的步;

   并行转移:同时执行并联排列的多个步

   跳转:跳转至同一块内指定的步。

下图从左到右列举了四种结构:

(五)、SFC的缺点:

   SFC适用于顺控程序,不适用于非顺控程序的控制,例如手工操作的控制和中断操作的控制等。

   在Q系列中PLC可以同时使用多种编程语言编写的多个程序,因此,当不适合使用SFC的时候可以使用梯形图程序去控制,这样使用多个程序的控制可以根据不同的控制场合而灵活使用各种语言。

网友A(2011-10-28):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