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5-09-11):
我本人刚学VB编程,写了个利用串口和PLC通讯的小程序,有个问题弄了几天也没结果,请教各位高手了.
问题是这样的:用MSCOMM控件向PLC发出命令正确,PLC也有应答,但是应答的字符串与发出的命令不同步.比如:程序开始运行,发出第一条命令字符串后没有应答,等到发出第二条命令字符串后才收到第一个命令的应答字符串,,依次总是差一步,不知道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睬啊?

网友A:
应答用OnComm事件接收字符。

网友B:
能不能将串口的发送与接收的原程序拿出来我给你分析分析。。。
cqzhoumang@163.com

网友C:
第一条命令字符串和第二条命令字符串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D(2006-11-07):
是有这种现象,我也遇到.我是用循环接收方法来解决的.即第二次发送接收第一次的数据.第一次发送数据时接收最后一次的数据.

网友E:
什么PLC?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