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检测三速电机接线首尾

楼主(2005-09-11):
(无正文)

网友A:
请大家讨论各自的办法,并把理论依据列出。

网友B:
用电池加直流表

网友A:
看来没人愿意讨论了。我说一个吧:首先找出三相绕组,做好同相记号,然后将绕组并联,接万用表直流mA 档,接下来转动转子,若表针摆动,说明有一相接反,任意调换一相的头尾,再转动转子,直至表针不动为止。原理是若首尾连接正确,则转动转子时三相绕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总和为零,所以万用表没有读数。另有两法,稍微复杂,且需要有图才更好说明,待我以后发上来。

网友C:
是三速还是三相电机?三相的话会一点,三速的我真的一点也不懂。

网友A:
晕啊。没看清楚是三速电机。这个倒真的不会。

网友D:
万变不离其宗,还是用楼上你的办法。测出头尾后再去测转速就好了

网友E:
4楼说的没错,这是一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