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现有一个电脑室电脑室要装65台电脑,每台电脑功率为400W,电压为220V。
我想问一下接入电脑室的导线的截面积要多大?电脑每六台共用一组电源那六台又该
用多大的导线呢?
我用电流选择法,I=P/U  p=26000W  电流大约为119A   截面积 S=圆周率*R2

我不明的是I=P/U 跟 S=圆周率*R2之间的换算,有谁知道上面二工式之间的换算工式吗?

谢谢各位先。

网友A:
100A以上  导线载流量一般不得大于2.5A/平方     以2A/平方算      用60平方差不多了

网友B:
楼主的算法不对,你用的是直流,要用交流算

网友C:
如果你用三相四线制,进线可选用3x10+1x6的铜芯电缆,每组可选用2.5平方的电源线。

网友D:
选择:YJV22-3*25+1*16; 出线选择:4平方铜芯。

网友E:
用三相交流電      2.5平方電線源線分10組﹐可以分三相﹐

楼主:
那条总线用多大的呢??

网友D:
总线用YJV22-3*25+1*16

网友F(2005-10-16):
P=U *I是直流算法

网友G:
总线2*25,分线4平方。足够!

网友H:
实际上每台电脑不会用到400W,楼主是不是这样算的呀:主机的P4电源300W,显示器标示100W,实际上就办公室的电脑而言,也就250W的功率左右.
建议用三相供电接入的方式,每相用25平方的线就足够了,零线用16平方就行.
每六台电脑的电源线用2.5平方的就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