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我们想用触摸屏+PC+PLC这种模式控制我们设备,PLC是用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控制,PC是用来记录数据和存储.
请问这个系统我们该怎么做呢?能给出一个大概的采购单吗?简单的结构示意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想用触摸屏+PC+PLC这种模式控制我们设备,PLC是用来进行数据的采集和控制,PC是用来记录数据和存储.
请问这个系统我们该怎么做呢?能给出一个大概的采购单吗?简单的结构示意图

网友B:
plc+组太网软件可以搞定  ,你是用什么牌子PLC。
人机用PLC程序输入口,PC用485通信口
建议用台达PLC,便宜,又自代双口。

网友C:
那触摸屏用来做什么

网友D:
我发现只要是见议的牌子都很烂!比如台达......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只要是见议的牌子都很烂!比如台达......
呵呵!偶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