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S7-400PLC,用STEP7编程时遇到如下问题,请教各位!
我编了一个FC,里面用到了定时器.在用OB1多次调用时,发现定时器有冲突.
FC里的变量表里是否可以定议定时器号呢?现在用的定时器号是绝对地址
如T200,不知道如何解决?
也想用FB来编这个块,但也没找到解决的方法.
请大家赐教,先谢了!

楼主:
请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先删掉该定时器,选中其他定时器,按住键盘Ctrl+Alt+Q 可查到当前定时器使用情况,选择没有用过的定时器标号即可.

楼主:
因为我在OB1里多次调用这个FC(FB),几个相同的定时器号同时运行因此存在冲突.
所以我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冲突?  FC(FB)里的定时器号能否做成变量,我在调用
FC(或FB)时,同时对定时器号变量赋值,这样可以吗?   如果可以,该怎么做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请高手们给点意见啊!
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