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提问个简单的问题:由于毕业论文需要,要选择一款PLC做下位机
FX2n系列PLC是否都可处理模拟量?
我翻了几本FX2n的书,都没有介绍模拟量的处理,更不用说相关指令了.

网友A:
加一个模拟量模块就可以了~~你找一下FX模拟量的资料

网友B:
FX2N有AD和DA模块,编程指令用FROM和TO指令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朋友
我已经在三菱自动化网站上下载下了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