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大家对于安川产的变频器发生的问题可以在这里集中提出,我会抽空作答的。

网友A:
碰到过不少纺织厂用的安川变频器  不定期的过压(在正常使用五六年后)
怎样解决?

网友B:
知不知主板功率怎改。

网友C:
你也太牛了,是安川专家?对安川了解多少,搞技术的还是谦虚为好,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比你我高的人多的是!!

网友D:
由于设备改造需要,PLC程序里要求变频器零速(或运行、频率检出)信号参加控制制动器,此变频器原来用于不需多功能端子输出的设备上。在多功能端子9、10,以及25、26上分别设置为H2-01、02、03=0、1、2、5,变频器运行时以上端子输出没有任何变化,请教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变频器硬件故障的问题?

网友D:
我用的是安川G5-90KW变频器

网友E:
我想知道安川5.5KW的变频器用的散热风扇是多大尺寸的,电流电压分别是多少,三线的,其中一根线是用来输出什么信号的??谢谢!!

网友C:
两线24V一样用,把512贴片电阻取消

网友A:
不是说回复吗?在等你~~~~~朋友~!

网友F:
就是,等待中~~~~~~

楼主:
问题很多,我先回答CAOBIN的输出端子无变化的问题,由于G5没有输出端子监视,所以不能判定问题出在变频器上还是你的上位机上。

楼主:
顶楼的朋友,我不得不提醒一句,变频器的设计寿命只有五年,如果在五年以后出现了过压的现象,你需要清理一下变频器内部有无油污,检查保险丝和电容的容量,根据说明书的,需要更换的部品应当及时地更换。

楼主:
2楼的朋友,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你可以查看一下说明书,修改相关的功率参数。

网友G:
安川伺服的服务电话,不要总机,要具体的部门电话
伺服的原点怎么设?

我的电话:13837993185

网友H:
如何用G7的变频器转矩控制在0.1%?

网友I(2005-10-12):
请教高手!!!!!
第一次用G5的PID控制,132KW,用于风机,需要恒压在36KPa.现在能监测到压力传感器的电流返回百分比在60%多,目标值设的86%.P为0.5,I为3S,D为2S.
1.D值为0时,启动后好像一直不能进入PID状态,调其他任何参数,变频器都直接上升  到频率上限运行.一定要调D值吗?
2.现在存在压力升高但频率不随之下降(下降很小)的现象,与哪些参数有关,怎样调?目  标值到底应该怎样设定?设定的大小以什么为标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如何用G7的变频器转矩控制在0.1%?
怎么没人回答我啊?!
即然不想答就不要吹大气!

网友H:
斑竹是不是退休了!.......

网友J:
我是电梯公司的,针对安川IP控制同步电梯,在启动方面还有些欠缺,请问是否加预负载,加预负载怎么使用?

网友K:
公司有一台安川505变频器,时间较长,无说明书,经常显示THG,是过热还是其他,请教,谢谢!

网友L:
快请楼主回答问题啊

网友M(2005-11-16):
请把你搜到的问题发来宾谢谢  ZZW491231@SOHU.COM

网友N:
我也是碰到跟4楼同样的问题,开始怀疑是相对相短路造成的。结果马达的绝缘经测量都是很好的,现在真是伤脑筋。

网友O(2006-01-13):
我使用的是F7,加工产品时转速400以上就会出现OU报警。

网友P:
请那位高手能教我一下安川伺服电机的控制原理和使用方法?谢谢~

网友Q(2006-07-25):
请教,我有一台G3变频在手动、自动下都能正常运行显示也正常,但就是内部的一个故障输出继电器一上电就动作不知是哪个元件不好了,还是有其它的故障没显示出来
zhang46405@yahoo.com.cn

网友R(2006-09-03):
请教如何调整运行频率?谢谢。

网友S:
LZ有没676H5变频器的资料,CP317的资料以及CP717的使用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