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3051变送器在校验时,与HART手操器通讯的接线,信号的回路电阻必须至少为250欧姆,这是为什么?哪位前辈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A:
hart和bt200通讯都要加250的电阻,因为他们的在线通讯条件是回路电阻应在250--600欧姆,但变送器的输出在量程的25--75%时就可以不加电阻了.老式的268也是这样.

网友B:
谢谢,又学一招

网友C(2005-11-09):
为什么变送器的输出在量程的25--75%时就可以不加电阻了?变送器所需的1~5V在250欧姆下才能变成4~20MA信号输出,什么叫可以不加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