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请问,我要定位一个原点。
1. 以钟表盘为电机的定子,它的分针为电机的转子(即电机主轴)打个比方吧,我要把12点的位置设定为原点,如何定位这个点使分针在原点?
2. 假如分针第一次扫描时在2点的位置,我要使它回到原点(最好不要用原点返回指令),用什么指令什么模式?
3. 我要使分针从原点先正转到3点的位置,然后反转回12点(原位)。再从12点的位置反转到9点的位置,然后正转到12点的位置。我应该用什么指令什么模式去实现这个运动过程?
请帮我用指令和具体的操作模式回答我好吗,谢谢了各位大侠。急盼。

网友A:
这种定位问题,如果是感应电机,需要在停止的位置(如原点)安装传感器,转子最好能即时停止(看你需要的精度)
如果是步进或者是伺服电机则相对简单,只要知道原点,就可以对别的位置进行精确定位。
思路大体是这样。至于如何编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便,似乎也没必要一一解释。

楼主:
控制的是步进电机,我在控制它先正转90度,返回到原点;再反转90度,返回原点,
对此我一直不能确定是用PULS的相对脉冲还是绝对脉冲,请指教。

网友B:
绝对脉冲的个数需要确定原点之后才行。PULS指令有选择发送相对脉冲数还是绝对脉冲数

楼主:
那么这个原点我应该怎么定位,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