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我在用VB编程过程中遇到一个问题,我要把一个十六进制数或十进制数转换为二进制数,VB函数里好像找不到,有哪位朋友能帮帮忙,指点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要自己写

楼主:
有没有例子参考?现在自己编,太麻烦了

网友A:
我是都转换成16进制,然后在select case,循环后在加

楼主:
搞定了,谢谢!不过用起来有点麻烦,程序运行负荷大了,有点慢

网友B(2006-03-02):
Function HexToB(ByVal Ss As String) As String   '十六进制转化为二进制函数
Dim X As String
Dim i1 As Integer
For i1 = 1 To 4
X = Mid(Ss, i1, 1)
Select Case X
      Case "0"
           X = "0000"
      Case "1"
           X = "0001"
      Case "2"
           X = "0010"
      Case "3"
           X = "0011"
      Case "4"
           X = "0100"
      Case "5"
           X = "0101"
      Case "6"
           X = "0110"
      Case "7"
           X = "0111"
      Case "8"
           X = "1000"
      Case "9"
           X = "1001"
      Case "A"
           X = "1010"
      Case "B"
           X = "1011"
      Case "C"
           X = "1100"
      Case "D"
           X = "1101"
      Case "E"
           X = "1110"
      Case "F"
           X = "1111"

End Select
HexToB = HexToB + X
Next i1
End Fun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