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变压器差动保护时一次侧短路为啥二次测电流为零

网友A:
题意不明,请注明短路点!

楼主:
变压器一次侧相间短路

网友B:
短路点在差动保护的区域外,差流自然没有,即在差动保护外的短路故障不会造成差动误动,楼住大概问的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故障点不在差动保护区内.
2.差动流变坏
3.差动接线错误
4.测量二次电流的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