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2):
在2005-9-9出现《直接用手去接触裸导线》话题:师傅带电操作给徒弟看,想不到引来众多一片指责声,那个师傅被冤为出风头,映射了新老电工观念不同,有青黄不接,出现断层的兆头,在下深表不平,深感遗憾!建议继续讨论,看来有时真理是会出现在少数人手里啊!

网友A:
我谈谈我的看法吧:这中做法不仅在过去有,现在也仍然大有人用。我也这样做过,但我不提倡。这不是新老电工观念的问题,在上次讨论的反对者中肯定也有老电工。这是个安全观的问题。安全是什么呢?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交通法要求过马路走斑马线,还要等红灯,即使没车也这样。中央台播的事故录象相信有不少人看了,半夜四人过马路,一死一重伤,都不到三十。生命是无价的,而意外随时有可能发生。水火无情,电亦如此。带电作业有它的规范、理论依据,最主要的是工作需要,而如果能够断电却不影响正常工作的话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断呢?真理确实有时候出现在少数人手里,常理却总是被大多数人熟知。

网友B:
这是严重的习惯性违章的表现。操作规程中明文规定严禁带电作业,对于某些无法停电的设备,又要必须处理,我们这有时也干,但这谁都知道其中的危险性。不得不采取各种安全措施,即使这样操作人也是慎之又慎,最好不要这样,生命是自己的,真出了事故,谁都替不了你。

网友C:
真的决定要摸的时候,用电笔去试试电笔有多亮,太亮了就不要去摸!这是我的经验。

对于二楼的说,我还想说的是,我住的地方与我工作的地方相隔有一条马路,如果横过不走红绿灯路口,从住的地方到工作的地方要1分钟,如果走红绿灯,就要走30分钟,每天我都要横穿两次这条马路。请问我应该如何做?难道每天损失的时间不算是损失么?
我在七楼接一根线,开关在一楼,我还会跑下一楼关电再上来接线么?是,可能带电操作可能会有危险,但它发生的可能性是多大呢?
说了那么多都是为了说明一个观点:凡事不能一概而论。
     算了,说多错多,还请大家指正!

楼主:
关于带电,能够做到停电检修,谁也不会去带电操作.就是师傅带电操作给徒弟看,想必已做了安全措施,让徒弟知道万不得已,需要不停电操作时应该怎么做,并做示范,这一手就算不是师爷传给师傅的,师傅也不算发明,只要符合"电业安全工作规程",重要线路从高压到低压带电的操作,电业部门隔三差五在做,有什么可稀罕的.所以一听说是带电操作就马上联想到违章,就马上认为是出风头,这从何谈起啊?按章施工,没有万一;违章作业,接近一万.

网友D:
没有争论的必要,有的人确实过不死,人家愿意这么做,你没有拦他的必要。如果你没底,千万别试。人与人的电阻差别是很大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