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5-09-12):
各位大哥请教你们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烘箱上装了一个温度显示仪和一个电铃,我想设定一个温度,等到了这个温度电铃就会想,可是我接了以后电铃不响,我想问一下显示仪上有三个接头是高,总,低我想问一下这三个头分别怎么接???

网友A:
电工有事胆大心细不能急,温度显示仪型号这么多,能附上图纸或描述得具体点吗?

网友B:
先设定温度是几度,如果要高报警接高和总,如果要低报警接低和总。

楼主:
可还上不响啊~~~郁闷呢

网友C:
电工有事胆大心细不能急,温度显示仪型号这么多,能附上图纸或描述得具体点吗?
参数得设好

 活到老 学到老 不求有功 但求无过

网友D:
分别检查一下电铃和温度显示仪的好坏。看看温度到了以后有没有输出,而且它能直接驱动电铃吗?

楼主:
没看过!!!我想没有!!!但我想问一下,就是热电偶原来是三根线,现在才换的新的显示仪上面只有俩个接线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三根线是不是有根线不需要.............需要的话怎么接啊

网友E:
如果还不响,请检查设置问题,还有仪表是否能直接带动电铃(请注意)

网友F:
接错线了吧

网友G:
那个总是公共端,低和高一个是常开的,一个是常闭的吧
用万用表量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H:
总公共端.高常开.低长闭.这个触点小,不耐用的.用它控制个接触器.再控电铃

网友I(2010-04-21):
这种仪表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