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公司工业用电压为440V,但是两台电机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所以导致电机过热。
求助:有没有440V转380V的变压器。
       或者自己绕线制作,需要哪些材料,如何绕制,请求高人指点。谢谢!
电机信息:
   MODEL:ODP-408            PH. 3
   VOLTS:220/380             HZ:50/60
   AMPS:7/5.8//4/3.4         EFF:78.0

网友A:
用调压器好了
也可以用自动稳压器
市场上有的买

楼主(2005-10-14):
谢谢,确实有卖。已经解决了。

网友B:
你厂电压都这么高吗?那可挺危险!你应在变压器上调下来!

网友C:
这电压还算高啊 我们用的电压 高压是指3300V以上 1140 660 380 都算低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电压还算高啊 我们用的电压 高压是指3300V以上 1140 660 380 都算低压

哈哈!楼上的真不懂还是很幽默?
他说的是相对于380V的电机440V电压有电高,一般单位动力电应该在380V,上下浮动10%是正常的。440V就应该属于另外一等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