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各位工控高手,现在小弟有一事相求。十分紧急,请大家帮忙。我现在手上有一个系统,要有24路热电偶输入,所以也就是要有AIW0~AIW48,但是采用的PLC是224的,只有AIW0~AIW30个变量,请问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救急

网友A:
可带7个模块,选4AI,可输入28路,应为AIW0-AIW54,模块热电阻为两路,热电偶为四路

网友B:
不会吧,我记得224地址是AI0~AI62,31个模拟量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查的资料上都是说AI0~AI30,15个模拟量的啊,难道教材有误,请问trrtrr在哪里查到的呢

网友C:
224可以带7个模块,支持32入/32出模拟量。这是西门子手册标明的。如果错了可以和西门子打官司。你选用7个231热电偶模块可以满足需要。

楼主:
多谢大家,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D:
用六个热电偶模块就可以了,或者用一个模块,然后用输出口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