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有讨论步进电机控制的请进218hty@163.com

网友A:
讨论什么?

楼主:
步进电机的脉冲控制问题
步进电机先正转90度,反转返到原位;再先反转90度,正转返到原位。其实有两种控制方式,用相对脉冲和绝对脉冲都可以,只是它们返回原点输出的脉冲数不一样罢了。

楼主:
方向电平信号DIR:此信号决定电机的旋转方向。比如说,此信号为高电平时电机为顺时针旋转,此信号为低电平时电机则为反方向逆时针旋转。此种换向方式,我们称之为单脉冲方式。另外,还有一种双脉冲换向方式:驱动器接受两路脉冲信号(标注为CW和CCW),当其中一路(如CW)有脉冲信号时,电机正向运行,当另一路(如CCW)有脉冲信号时,电机反向运行。由拨位开关的第5位决定使用何种方式。
其中高电平时电机为顺时针旋转的高电平是不是指驱动器的输入有24VDC的电压,低电平时电机反向旋转的低电平是不是指驱动器的输入变为0V时的电压

网友B(2005-10-13):
请教个位大侠我想知道步进电机的细分倍数是怎么回事情

楼主(2005-11-21):
细分倍数是步进电机的转步矩,不同的细分数驱动步进电机不能有步矩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