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插床使用静磁栅位移传感器
WNAK-2300-K20-02型 静磁栅插床位移传感器
WNAK-2300-K20-02型 静磁栅插床位移传感器是武汉莹佳科技公司静磁栅位移传感器系列产品的品种之一,属数字化直线绝对位移传感器。该传感器由一台位移传感器和一套显示控制器构成。其中,静磁栅位移传感器又分成静磁栅尺和静磁栅源两部分。静磁栅尺长2300mm,直接安装在插床体上,电缆由后部引出;静磁栅源沿静磁栅尺的固定轨道滑动。插床刀头一般作垂直往复运行,下行切削,上行快速收起,工件切削行程有很大差异。显示控制器方便调整上下行程,可通过按键方便设定上极限点,下极限点,上提前停车点,下提前停车点等,各点均有相应继电器触点输出,设定操作非常方便并带有断电记忆功能。

产品技术指标如下:
1, 量程:1mm-2300mm
2, 分辨率:1mm
3, 输出形式:RS485
4, 供电电源:DC15V-DC24V,  ≤200mA
5, 全程线性度:≤0.01%
6, 使用环境温度:-10℃~85℃
7, 使用环境条件:户内,IP67,粉尘工作环境
8, 使用振动条件:全向振幅±3mm,5~200Hz
9, 使用撞击条件:全向 50g,1次/每分钟
10,位移量控制现场可调,常开继电器触点输出
11,屏装式控制器开孔尺寸:150mm×70mm

静磁栅插床位移传感器示意图如下:
静磁栅插床位移传感器面板示意图如下:
静磁栅插床位移传感器控制系统接线图如下:
WNAK-2300-K20-02型 静磁栅插床位移传感器使用方法
按上图正确连接电路。
上排LED显示菜单信号
下排LED显示位移信号
按显示控制器面板“调整”键,上排LED显示“LOEE”,此时进入“下提前停车点调整”;下排LED有一位闪动,按“移位”键可使闪动位循环左移,按“加1”键时闪动的数位循环加1,按“确定”键时闪动停止,调整的数据被储存,“下提前停车点”结束。
当连续按“调整”键时,上排LED会分别出现“LOLI”-“下极限点”,“HIEE”-“上提前停车点”,“HILI”-“上极限点”,调整方法同上。
传感器电缆屏蔽层在显示控制器侧一端接地。
技术咨询热线电话:86554827  http://www.whyjkj.com

网友A(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