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帮忙

楼主(2005-09-13):
高压电动机:当初设计:跳闸(手动、励磁、工艺联锁)都是进综保一个点,跳闸后没有记忆指示,现在要加个信号继电器来监视工艺连锁,请问:在工艺联锁回路串多大的信号继电器?高手帮忙

网友A:
不明白((跳闸(手动、励磁、工艺联锁)都是进综保一个点)),能不能说的再详细一些,并有图是最后了

楼主:
我把二次图发给你,帮我看看,谢谢.再说明:综保出口有一个和跳闸回路相连的点,以前励磁故障、工艺联锁故障进到综保输入端,设计时取消直接到综保输出端,也就是接在综保出口有一个和跳闸回路相连的点,你的明白?图纸发给你的油箱内,望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