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5-09-13):
我的光栅尺在滑动的时候,为什么计数跳变的很厉害(几千到上万个脉冲)??我用的配置如下:

1 光栅:长春数显公司的SGC系列,行程:300mm  栅距:0.02mm

2采集卡:研华:PCL-833 三轴计数器

3调试程序:研华自带的PCL833的调试工具啊

网友A(2005-11-21):
你好,我公司生产光栅尺,编码器,可以电话联系13356316623   ,质量好,价格便宜

网友B:
我也想要一分光栅尺的资料
上次一个客户要用到这种尺子,最后由于对这个不了解结果用了电子尺
用起来效果不怎么好
我的EMAIL: yanfeng_xia@163.com

网友C(2006-01-18):
拉线式编码器

设计原理:

  本产品是由一组拉线式弹簧机构结合旋转型编码器或电位器瑞而成,主要应用于直线位移,长度载切,张力控制,液位高低,速度控制等相关性自动控制量测。

产品特性:

  机械空间太小或量测行程太长不易安装光学尺及旋转编码器处所适合长度行程量测,分辨率要求介于1-0。1MM之自动化机构可直接搭配空油压缸,滑台或其它直线运动机构联结使用本产品可缩小安装空间及机构成本约30%安装直线偏角公差容许大(+/-2~~3度)

适用相关产品业别或机器名称:

 速度控制 ---塑料射出成型机,铝挤型压出机
 张力控制----橡胶压出厚薄控制,电缆压出控制
 位移长度----XY工作台,空油压机构,本工机长度裁切,棒材送料机送料控制,大型金属物料(如龙门刨床)或石材裁切加工,雷达或天文台位移角度控制,锅炉炉心精密微量位移控制,绘图机位移量测。
 高度量测—水库闸门开度控制,液位高低量测,钻孔加工机盲孔深度控制,物体高度或吊车高度控制。
专业创造价值,诚信铸就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