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初学plc,教材是以三菱的为例,他们提供的资料下载网站是英文的。不知哪位有SWOPC-FXGP/WIN-C编程软件。我的邮箱:xuweihua2001@163.com

网友A(2005-10-31):
用GX-DEVELOPER好了,自带仿真的,有不支持的指令就编个模拟该指令的模块代替一下就OK了,只是模拟模块的执行速度稍慢而已.不过用作仿真是足够的了 !!

网友B(2008-10-20):
请教高手 SWOPC-FXGP/WIN-C 软件怎么编写 步进指令 我试过了 就是编不了 ,可是用FXGP_WIN-C就能写 ,还有就是我用的是USB转RS232的,在FXGP-WIN-Cl里面不能认 ,在SWOPC-FXGP/WIN-C能用下载清除监控都正常,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