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寻求~~~~

楼主(2005-09-13):
我想问一下,就是热电偶原来是三根线,现在才换的新的温度显示仪上面只有俩个接线头,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三根线是不是有根线不需要.............需要的话怎么接啊!!!!!
在顺片问一下接了后电铃一直不项~~~郁闷啊

网友A:
看看温控器跟热电偶是否合用啊,有些温控器通过设定参数是可以使用很多种热电偶的嘛

网友B:
热电偶几根线你都不知道?你提的问题谁能看明白。

网友C:
三根线?是热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