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在同样使用西门子的直流传动装置6RA70的情况下,如果整流回路一个是可逆,另一个不是,那么在电机运行过程中发生堵转,会有什么区别?还有不可逆回路有什么方式能让电机快速制动?电机一般都在800--1500KW之间

网友A:
堵转应该都蝇一样的.
不可逆回路有什么方式能让电机快速制动,是不是能励磁反接制动?

网友B:
这么大的家伙,反接有问题吧

楼主:
励磁反接制动对电枢回路有何影响?

网友C:
那位师傅教你的直流电记在运转中可以断开励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