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有用过无线收发模块9902/9915的吗?怎么用啊?
 还要接些什么外围电路?
 急求!!!!

网友A:
楼主,你好,在百度里 搜索“9902”,就能找到很多哦。

红外应用

网友B:
给你一篇看一下。
本文介绍的ZHF-9901、ZHJ-9902是一套新型红外遥控模块。发射模块ZHF-9901内含新型编码和高质量红外发射管、调制功率放大器及38kHz振荡器。接收模块ZHJ-9902内含稳压电路、译码电路、解调放大、整形等几部分。该两模块体积小,编码高达312,两者配合可实现1~4路信号控制。图1是ZHF-9901的外形图;图2是ZHJ-9902的外形图;右表是各管脚的功能

  ZHF-9901电源范围为25~35V,ZHJ-9902电源为5V~12V;图3是单键灯光延时电路,将图3a的{12}脚对地接一按键,图3b的5脚输出,三极管BG导通触发555电路。555接成单稳形式,当2脚电位下降到VCC/3时,3脚输出高电平,R2通过C1充电,起到延时作用,改变R2或C1的参数可改变延时时间;图4a是四路灯光遥控电路,电源经K1~K4与ZHF-9901的4~{17}脚相接,{14}~{17}脚经二极管D1~D4与2脚相连,通过K1~K4控制图4b中继电器的J1~J4,进而控制四路灯光。该套电路地址端A0-A7必须保持两模块一致,可按高电平、低电平、悬空组成312的三套编码。

楼主:
各位大侠,搞错了。我用的9902/9915是使用2262和2272的收发模块

网友B:
嗯。你可以上网上搜索一下。

有知道的朋友也可帮忙解答一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