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对于无分支磁路,若已知磁通势大小,一般采用“试算法”进行计算。(   )
同步JK触发器两个输出端分别与两个与非门的输入端相连,是为了清除不稳定状态。(   )
斩波器中采用电力场效应管后可以提高斩波效率。(  )
C系列P型PC指令“00#0015”中定时器的设定值为15秒(   )
由于硅稳压管的反向电压很低,所以安在稳压电路中不允许反接(   )
这几道题的答案,他的分析
多谢!!!!

楼主:
交流测速发电机的反电动势要大于直流测速发电机的反电动势。(   )
为使RC多谐振器的振荡频率提高,应增大电容器容量。(   )
PLC交流电梯自由状态时,按下直达按钮,电梯迅速到达指定层。(   )
三相桥式半控整流电路中,任何时刻都至少有两只二极管是处于导通状态。(   )
电子设备的元器件输入信号较小,并且一般的放大倍数都比较大,所以不易受外界干扰。(   )
电压微分负反馈和电流微分负反馈在系统动态及静态中都参与调节(   )
计数器内部电路主要是由单稳态触发器构成。(   )

网友A:
嘿!一道也不会,,替你顶顶,,希望自己和你一样,能知道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