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和地线的话题

楼主(2005-09-13):
1、最近我们安装一台仪器,根据要求埋设了独立地线,测量零地间电压有85V以上电位差,是何原因?
2、随后我们的处理方式是把零线和地线短接,做法是否合理?

网友A:
仪器采用的是1:1隔离变压器电源,零与地之间产生电位差。零地不能短接

网友B(2010-04-21):
用了隔离变压器,有电位差,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