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请问高手们,用什么时间继电器作路灯控制合适啊

网友A:
用钟控开关,好用便宜.

网友B:
用光敏控制好些吧

网友C:
用电子时间继电器!

网友D:
用光敏的最好,到多少乐克斯以下就闭合的那种。如果时间的话,大雾天就不行,季节在变,时间要变的啊。

网友E: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微电脑定时开关(汉威牌),TB-10A型(工业级)
所控制的额定电流:纯电阻性负载30A,感性负载20A.
如果所控负载超出额定范围,再加交流接触器。

网友F:
6楼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