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3):
西门子s7-200plc免费编程,有需要请把设计要求给我,有意者QQ:7781365

网友A(2009-07-10):
城市道路的十字路口都设置有交通信号灯,目的是使各向行驶的车辆安全、有序地通过十字路口。现假设南北干道为主干道,东西干道为次干道,在每个路口有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交通灯。系统设有起动控制开关,当起动控制开关闭合时,各个信号灯按下表中自上而下的顺序点亮或熄灭,并且周而复始地工作。控制要求:各个方向的交通灯点亮的时间长度如下表所示,其中0态表示灯为熄灭状态,1态表示灯为点亮状态。当某个方向的绿灯熄灭之前,要按照0.5Hz的频率闪烁3s后,再切换成黄灯。附加功能:在夜晚零时至凌晨5时之间,交通灯自动停止工作,以节约电能。保护要求:检测信号灯的工作状态,当同一路口的两只或三只灯同时点亮时,发出报警信号。设计内容:PLC控制程序。

网友B:
您的无私让人敬佩,能帮我做个通讯的示例吗?我想用西门子S7-200,CPU226PLC与台达的VFD-B型变频器通讯,控制其频率.我的邮箱是jinzhouzhuzhe@126.com QQ:546238976如果能得到您的帮助感激不尽.先表示感谢了.

网友C:
楼主好,楼主能不能帮我编个温度控制的程序,要求不用系统自带的PID控制,模块是EM231 AI4XTC(K型热电偶),可以控制加热和冷却,误差2度左右,我的邮箱是zhang36386@126.com QQ:653822080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