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4):
谢谢!!谢谢!!

网友A:
编程软件与编程电缆(SC-09)

网友B:
软件+编程电缆就行了;

楼主:
就medoc 与 sc-09 就可以了吗??谢谢!!
就medoc  与  sc-09 就可以了吗??谢谢!!

网友C:
FX-WIN+SC-09就可

网友D(2006-05-17):
编程软件可以用三菱通用的GPP7.0    连接线也是三菱通用的SC-09
软件和连接线都可以从经销商拿要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