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4):
我的设备用电源在测量时发现零线对地有140--150V左右的电压,这样是不是容易机壳带电,怎么才能消除这个电压差?引起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听说用1:1的隔离变压器可以解决,不知怎么用?请知道的仁兄不吝赐教!!!谢了!!!!!!!!!!!

网友A:
零线对地有140-150V电压,那肯定是零线断路了,设备一般不能正常工作。若非保护接零不会引起机壳带电,请向前查电源零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