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问题

楼主(2005-09-14):
串口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数据被读走的时候,串口里面的数据都没有了?如果一个串口有数据,还没有被读走的时候,又来了一串数据,这些数据是把以前的数据冲掉,还是接着原来的数据往后排?还有当接受设备读串口里面的数据的时候,是一次性读完,还是分量读,如果一次性读不完的话,如果再次读,还是从最低位开始读吗?

网友A(2005-10-16):
485通信编程的难点在于完整正确的数据包的提取,一般有二种方法:
  1: 数据包前加同步帧,包长度信息,校验码.
  2: 通过接收数据的时间判断,如>50ms未有新数据,判断一个包接收结束.
欢迎到我网站下载 www.tia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