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4):
谁能帮我说一下怎么修好么,要是老买可是不小的钱的。我想自己学修,有高手没,给说一哈,一般那里好坏啊?就是说那个件好坏?谢谢!!!!!

网友A:
是镇流器吧,

网友B:
里面有两个三极管容易出问题,还有靠近输出部分有一个电容也容易出问题。
不要用了,换个电感的镇流器吧,耐用。

网友C:
不是电源有问题,就是买的伪劣产品。应该从上两方面找原因,修什么修呀!你能把伪劣产品修好啊?若是电源问题,你修完还得坏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源有问题,就是买的伪劣产品。应该从上两方面找原因,修什么修呀!你能把伪劣产品修好啊?若是电源问题,你修完还得坏呀!
哈哈~
不同意你得看法!
为什么不修理啊,不修理怎么能提高自己的水平啊,建议楼主去学习一下,二极管和三极管好坏判断,然后一个器件一个器件的去排除,上面的同行说的很对,主要是流过的大电流的器件容易损坏。
祝你成功!

网友E:
一般起动电容容易坏0.68uf/1000v

网友F:
输出电容确实容易损坏,但我感觉生产厂家的质量问题也最重要!!三极管一定要有散热片,这样才耐用,扬州四通的镇流器好用,是金属壳.

网友G:
需要一定的电子知识才行。  一般是启动电容击穿

网友H:
我买的U型 管是发黑 是烧灯丝 电路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