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电子整流器坏了3。谁能说一下那好坏啊

楼主(2005-09-14):
我想学一下,不知道那里高手可以帮忙说一下,一般那里好坏的,就是那个件坏,我有图就是不知道重那下手哈,,,我不懂我有图给标一下,,,有热心人没。。。。。。。。。

网友A:
C5 C5`电容你检查以下,有无击穿的情况!

网友B:
你好,我就是作电子镇流器的,你说的情况不明如是使用很久了,查一下灯丝和启动C5正常,再查整流部分D击穿会烧保险或电路板,如C6两端有400v直流,再测三极管如正常那可能是R1开路500-800k

网友C:
楼上的兄弟,想请教一下:这种镇流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分别是多少?比如40w的。

网友B:
电子镇流器的频率是38kHz-40KHz左右偏差不大,电压使用常用的万用表是无法测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