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05-09-14):
我今天碰到一厂,前面装了一个300A的空气开关,中间再装了一个400A的漏电开关,车间的总功率应该不到170KW,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漏电开关老是跳掉,送上了用了一两个小时又会跳掉,我先是量了一 下电流,最大在150A的样子,可是我量零线的时候居然也能量到最大20A的电流,我找不到原因了.帮我看看了.

楼主:
没人能帮帮我吗?是不是我说的不清楚的啊,是不是什么地方真的有漏电吗?空开上的漏电是200MA,看看能不能帮帮我了.

网友A:
说的不详细,零线电流大也许是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B:
是 380 伏的吗?如果是,再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就有点流。
最好不要装总的漏保,应在各支路上装。

楼主:
是啊 ,我也这样想的呢?是三相四线的380V的,以前也听他们说也有过跳,但是是在启动电机的时候,可是我现在出现的在运行的时候也跳,今天是在现场装了两台15KW的变频器才更加严重的,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现在关心的是不是变频器的干扰的问题,可是我觉得不可能,还有就是是不是今天接线真的有漏电流了,但是我还是很相信自己做事的,真希望能有新的发现.

网友C:
你看一下漏电开关出来电线是不是会发热,有可能是发热引起的

楼主:
楼上的朋友,你好,我当时主要想到的是不是三相不平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在量电流的时候也没感到电线发热的问题,这个不太像,因为现场的情况很好,我想应该也排除电线方面的绝缘的问题.

楼主:
还有啊,就是我看到有一个题目就是,三相四线制的漏电开关的中性线不允许______,本人答不上来.有请高之.

网友C:
你是不是全部机器开起工作一段时间跳,你是否开过某台机器会跳吗?还有线发热用手感觉一下,漏电开关出线头有一点热就会跳,你说三相四线制的漏电开关的中性线不允许接地,相线和中性线与地相接就形成回路不是就等于漏电一样吗。

网友D:
是变频器的干扰的问题?变频器的外壳接地了吗?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在我没有装变频器只前,听他们讲,以前也有过跳,是在全部机器都开了起来,而且负载都在重负载的时候,再启动一台电机漏电保护就会跳,而现在是装了两台变频器后运行一段时间就会跳了,我量了一下现场的总电流最大也就在150A的那个样子,线用的是50平方的铜线,我没感到发热的现象,我想在一两个小时就会发热也是不大可能,我现在想的是变频器的干扰的问题,可是这么小的功率,这样的干扰也不大可能,变频器都接地了,再看看了.

网友E:
我遇到一种情况,说出来给你参考一下:
     大家都知道变频器里有一个叫载波频率的参数,你试试调调那个参数吧,因为我不止一次试过用变频器带动的电机外壳漏电,当然电机绝对是好的。

后来我想是不是因为电机内的绕线与外壳形成一个电容,用摇表摇出来的高压是低频的,所以不构成回路(因为电容很小),而变频器的高频高压杂波使它导通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还请高手指正!

网友F:
你加负载积累了漏电电流?
我认为是干饶个可能多些
可以试下不带新加的设备,或只用新加的设备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我今天早上到了现场,由于昨天差不多半小时就会跳一次,最后晚上我用工频做了一个晚上没什么问题,可见是由于变频器的干扰造成的,所以我第一步把变频器的接地线不接了(原设备有专门的接地端,变频器也连在一起),可是效果也不大,最后没办法把载波频率调到2K,运行了4,5个小时没出现问题,到了下午为了以防万一,我又给变频器弄了一个单独的接地端,现在再看看了,还会不会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今天也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变频器的控制柜和接地的端竟然有28V的电压,(因为我这时外面的接地端接好了,我试着用万用表量了控制柜和接地端的电压,这时控制柜和原设备的接地端是断开的),但是这时变频器的载波也是2K,正常运行了4,5个小时,漏电开关也没跳掉,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电压,是变频器在高频率运行的时候测的,不运行的话要小点了,也帮我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