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故障求助

楼主(2005-09-14):
小型电控柜,按启动开关后,交流接触器不吸合,通常是哪些原因呢?

网友A:
柜子里都有什么??

网友B:
前看看交流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有没有电压。。。
还有看看电源关是不是长闭点了。。。
在看看按钮按下有每偶电压了

网友C:
先查接触器线圈有没有电,有电就是接触器坏了,没电接一步步向上排查么,直到主令元件

网友D:
各位都是高手,的确,先看看开关下端是否有电,如果有则检查接触器的线圈处是否有电就可以了!细心一点什么都能解决!

楼主(2005-10-14):
谢谢上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交流接触器的线圈触点处确实没有电压,
最终原因:PC板线路两处断裂。

网友E:
线路正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