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4):
14芯控制电缆,一芯通入220v交流电,其它芯测得超过40v的感应电压,使得控制信号灯不能正常工作,如何补救?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屏蔽层接地;
     无屏蔽层时,加编织套(防波套)或穿钢管,再接地;
     多余芯线接地;
     选绝缘为XLPE、PE的控制电缆;
     数字电路用阻抗相匹配的对称电缆(双绞屏蔽电缆)、同轴电缆。

网友B:
电源线与信号线不应走同一根电缆,应分别走两根电缆。并按2楼的方法敷设。

网友C:
同意二楼的意见

网友D:
将控制电缆的铁皮和铜皮接地
我不明白你们怎么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没做到
怎么能上岗的??

网友E:
没屏蔽层时抽一根不用的两头接地,这样应该可以把感应短路,那其它线的感应就没那么大了

网友F:
强烈建意电源线跟控制线分开走线,特别是组网和有高速计数器的场合,要不因干扰而出了问题你等着哭吧

网友E:
材料限制的情况下,你可要谅解楼主哦

网友G:
加个旁路电容试试看

网友H:
若没有屏蔽只能外加继电器转化一下,呵呵

网友H:
你用的信号灯一定是发光二极管的那种吧?换成其他的试试

网友I: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二级管的指示灯,AD16-22D型号,由于有感应电压而不能正常指示阀门位置,有人提议用氖泡式指示灯(交流电压),但是我还未找到具体型号及价格,是否节能?还望大家指教。

网友J:
同意2——10楼说法,加屏蔽后记得屏蔽层接地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用的信号灯一定是发光二极管的那种吧?换成其他的试试
发光二极管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因为他的压降固定,容易产生对地电压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