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4):
本套软件前几天在台式机上安装一切顺利(2K,SP4,IE6.0 简体中文),可在笔记本上装就是装不上,光盘上去就报如图错误!!
(XP SP2 IE6.0),系统语言、区域、时区、输入法都换成EN,还是不行。
不知各位前辈是否有遇到过,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安装5.2是不需要更改系统语言的,另外5.2不支持xp sp2的,建议使用5.3

网友B:
我下载了V5.3的装上用了几天,今天还原了系统,可再也装不上了
高手帮帮忙吧!

网友C:
问题雷同,重装XP就行了。

楼主:
重装的理由是什么?现有系统注册表有问题,IE不行?
是否能说说真正的原因,要是每次都重装,电脑是不是不要做其它事了... ...
寻求真正的原因!!

另 我在其它XP SP2机器上试过,V5.2是可以装、用的。

网友D:
换一台电脑试一试,可能是硬盘不兼容

网友E(2005-11-07):
重装XP系统后,第一个安装STEP7-5.2软件,可以直接进入安装界面绝对没问题,我亲身体验过,与你说的情况一模一样。其二的方法只能试一试哦,不把握呀!就是将系统已经安装的各种软件在逐一卸载的同时试安装一次STEP7-5.2软件,直至安装成功为止,这是因为这个软件可能与系统中某个软件在程序上发生了冲突。

网友F(2005-12-08):
xp是不是home版的,如果则安装不了

网友G:
为什么要装XP,跟用户找n个理由装WIN2000

楼主(2006-06-17):
回来作个了结。
同意“YRQ”的议建,出现上述结果,在于我XP-SP2系统中装了一套杀毒软件,此软件与SIMATIC相冲突。
忠告:用于做工控的PC机不要随意安装如QQ等软件,不要随意更改注册表,不要安装不知名的小杀毒软件:毒没杀掉,反杀掉自己不少脑细胞。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要装XP,跟用户找n个理由装WIN2000

当火车刚出现,但仍然还有居多不足时,你是不是说可找N个理由骑马,而不是乘火车?
出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选择逃避。

我对事不对人,望阁下不要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