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4):
哪位大虾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电机正反转的知识???如果有电路图就更好。谢谢
有相关的链接介绍也可以

网友A:
不会吧!三相的?则用两个接触器来做切换其中两相来实现
单相则是双掷刀开关(或接触器)来切换其中的一根电源线接在电容器的那一端。

网友B:
男儿应当自强啊

网友C:
电工基本知识呀老大,2楼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D:
任意更换两根线就能反转

网友E:
用两个接触器,然后将上端电源调一下相序就可以了!

网友F:
无聊呀
初中物理随便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G:
不要做了

网友H:
初中物理有吗,老兄搞错了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男儿应当自强啊

网友J(2005-10-15):
你是刚入行的吗?

网友K:
我建议你重新开始你的学业!!! 1年级开始!!!!

网友L:
不要打消积极性哈,谁不是从零开始啊?

网友M:
电工的基本技能,不用多讲!

网友N:
三相的任意调换两相,
单相的接一个电容再加个三联开关就行,不过电容要根据电机的大小而选择

网友O:
知道的就简单 不知道就难 也许人家文化程度不高 才开始搞电 不知道就正常哦 我们单位老工人知道改相序就能改变电机转法 但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反转

网友P:
只要用接触器换相就可以了。看来你初级都没有啊

网友Q:
老兄,前两月想电机转我都不会,看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