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给讲一下Y/YY电机原理。

楼主(2005-09-15):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变极调速。设一四极电机,低速时为三角形接法,转速为750,需要高速时,接成YY,极数变为二极,(为方便记忆,我理解成绕组一分为二,二组一并,再接成星型,此时可以看成两个星型绕组并联,所以YY),可以得到1500的转速。不知道有没有说对,转速是从书上抄的。

楼主:
谢谢,还是不大明白,你说的是角双星吗,我问的是星双星。能给个一相的展开图吗?

网友A:
星双星也差不多的,有的电机有三速,分别是角、星、双星。其实我也没接触过,但书上介绍的就这样,建议你还是看看书好,这种电机的绕组关系是不好理解。

网友B:
不就是一个双速电机吗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菜鸟!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一个双速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