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修fx1n-60的输入点

楼主(2005-09-15):
三菱的fx1n-60有两个输入点因接线错误,被220v电烧坏,
请问如何维修,自己可否维修,大约需多少银子,

网友A:
呵呵;
恐怕你还没有这个专业水平;
220v电接输入端会使I/O板上的光耦等元器件全部烧毁,可能连三菱公司都不去维修,只能更换整块I/O板;

楼主:
这对别的点会有影响吗,我试过其他的点可以用

网友B:
可更换该输入点的光藕IC啊,经常修的。

网友C:
如果烧的是X0,X1就比较麻烦,其它的容易

网友D:
如果只是触点被烧坏了,可以在程序中将其屏蔽掉,换用其他触电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2008-10-23):
FX1N跟编程软件联系不上怎么办??

网友F:
FX1N跟编程软件联系不上
那原因太多了,说的这么简单怎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