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9-15):
西门子PLC程序中的地址指针如何理解,我至今还是搞不明白程序中的地址指针,看书似乎明白了。遇到实际问题,还是不明白。下面是一个通用的读输入输出的程序。
FC100的变量声明表:四个变量,
语句表程序
Network 1
 L #DB_no                               //装入数据快号
 T  LW  0
 OPEN   DB[LW0]                      //打开数据存储块
 L  #PIW_ADDR                         //模入模块通道的起始地址
 SLD   3                                   //形成模入模块地址指针(???为什么要移位呢)
 T   LD4                                  //在临时本地数据双字LD4中存入数据快存储地址指针
 L  #DBW_ADDR                      //存储数据快中的字地址
 SLD   3                                   //形成数据块存储地址指针
T    LD  8                                 //在临时本地数据双字LD8中存入数据快存储地址指针

网友A(2007-06-01):
移3位才能找到字节的地址,否则是位的地方

存储器间接寻址具有两个指针格式:单字和双字。
单字指针是一个16bit的结构,从0-15bit,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存储区域的编号。
双字指针是一个32bit的结构,从0-2bit,共三位,按照8进制指示被寻址的位编号,也就是0-7;而从3-18bit,共16位,指示一个从0-65535的数值,这个数值就是被寻址的字节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