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用过一台变频器带动4台电机,并且电机需要分别正反转?

楼主(2005-09-15):
如题。

网友A:
你可以用PLC对其进行控制,变频器本身有正转反转接点的。

网友B:
同步控制电机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这可能有问题!我看你是想单独来控制电机!
最大的问题可能是在单个电机做正反换向时,变频器会感测到负载的突变!
如果是四个电机一起控制,建议变量器容量放大,最大不要超过7。5KW,否则就用单台对单台!这对以后的维护成本是个考量!

网友D:
我维修时的一个案例
1台37kw的变频器带4台2.5kw的电机。蛮吃力的

网友E:
小化纤的计量泵或卷绕机.是一台变频控制8 - 10台电机.每台电机分别加接触器独立控制.有时侯负载会全部脱离.但变频仍处运行状态..
最的的变频22KW.

网友F:
都是高见

网友G:
是的,只有用PLC控制,变频器端有正反转端子!

网友H:
我用110KW带4台11KW运行正常。

网友I:
你能把你的需要说清楚吗???
有很多的情况啊!!
例如你需要控制的电机的功率,是否需要同时工作还是分时工作等!!1

网友J:
这样可以吗?除非四台不同时工作才可以哦。

网友K:
各位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带法啊,我没见过,

网友K:
希望大家能详细说一下带法,啊,有意思我没见过

网友L:
请教一个急待解决的控制调速问题
请教各位老师:一个可以正反转的220V交流电机(或者直流电机也行),怎样用0—5V控制电压(10K电位器)实现正、0、反向转动,如果可以另加变频器,请教怎样操作?急急急!

网友M:
消化吸收中.......

网友N:
1台变频器控制4台电机;方法可以有2种;
1,         选购1台变频器容量=4台电机总容量;变频器的输出测单独控制每台电机的启动/停止;正转/反转;(每台电机可单独或同时启动)
2,         选购1台变频器容量=1台最大容量的电机;通过控制回路切换变频启动/工频运转; 先启动第1个电机;待启动到工频频率切换到工频运转;让出变频器给第2台电机启动;依此类推(每台电机只可单独启动)

网友O(2005-11-09):
高见 长不少见识

网友P:
不可能的事

网友Q:
如果四台电动机是同时启动,是可以实现的:分别用不同的接触器来转换电机的转向就可以了,但需注意,要先使接触器吸合后才能启动变频器。但如果不是同时启动,那么变频器的容量需要有足够的余量,来承受各台电机的启动电流。